单片机串口通讯的奇偶校验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串口一次发送1个字节,也就是8位。另外现在一般的单片机,串口模块本身有奇偶校验功能。
    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如果要使用奇偶校验功能,那么串口发送的数据肯定只能有7位有效数据了,另外1位要做奇偶校验的功能。但是我刚才看书上的一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串口设置了8位数据传输,并且也使用了奇校验。搞不懂为什么在传送8位有效数据的时候,串口还能使用奇偶校验功能?那一位奇偶校验位是存在哪儿的?

网友:
"但是我刚才看书上的一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串口设置了8位数据传输,并且也使用了奇校验。"

把它的代码贴来看看?

网友:
串口设置了8位数据传输没错,7位有效数据+1位奇偶校验=8位

网友A:
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发送8位有效数据还能使用串口奇偶校验吧?
我现在在数据帧里加了一个字节,来记录整个数据帧里数据的位1的个数,以此来当作一个简单的校验。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有?
另外,请问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查询一个字节里有多少个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发送8位有效数据还能使用串口奇偶校验吧?
我现在在数据帧里加了一个字节,来记录整个数据帧里数据的位1的个数,以此来当作一个简单的校验。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发送一个字节的有效数据最多的可以用到10位
就是8位的有效数据+1位的多机通讯+1位的奇偶校验
所以你说的是可能的

还有关于校验 一般简单的可用垂直和校验 复杂的可用CRC校验
你自定义的方法虽然可以 但是未必如上两种有效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校验和,把一个包的数据都加起来,也发过去. 接收方用同样的方法检查一下,基本能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发送8位有效数据还能使用串口奇偶校验吧?
我现在在数据帧里加了一个字节,来记录整个数据帧里数据的位1的个数,以此来当作一个简单的校验。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发送一个字节的有效数据最多的可以用到10位
就是8位的有效数据+1位的多机通讯+1位的奇偶校验
所以你说的是可能的

还有关于校验 一般简单的可用垂直和校验 复杂的可用CRC校验
你自定义的方法虽然可以 但是未必如上两种有效

但是在给串口写数据时,串口只有8位也就是两个字节。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不能发送到10位吧?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楼主 kongfo1019 的回复:
单片机的串口一次发送1个字节,也就是8位。另外现在一般的单片机,串口模块本身有奇偶校验功能。
? ? 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如果要使用奇偶校验功能,那么串口发送的数据肯定只能有7位有效数据了,另外1位要做奇偶校验的功能。但是我刚才看书上的一个代码的时候发现,串口设置了8位数据传输,并且也使用了奇校验。搞不懂为什么在传送8位有效数据的时候,串口还能使用奇偶校验功能?那一位奇偶校验位是存在哪儿的?

单片机是发送8位数据位 而且要奇偶校验  他是把要发送的8位数据 最高位设置成奇偶校验位

比如:A是要发送的数据
MOV C,PSW.0   设置奇校验位
CPL C     奇校验
MOV ACC.7 ,C
MOV SBUF,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给串口写数据时,串口只有8位也就是两个字节。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不能发送到10位吧?是不是这样的?

单片机的数据位可以是5、6、7、8

网友:
"就是8位的有效数据+1位的多机通讯+1位的奇偶校验"概念错误!
“1位起始位+8位的有效数据(包括1位的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共10位。
多机通讯是单片机的特点,PC上没有,这时10位+1位=11位。

网友:
51串口用方式3可实现8位数据+奇偶校验

网友C:
校验位是在数据位之后由硬件的串口控制器自动加上去的。

网友:
补充:
“1位起始位”是异步通讯的特点,只有它使数据可以同步。
“1位停止位”不一定是一位,可以是1.5位或2位,不过不是每个UART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验位是在数据位之后由硬件的串口控制器自动加上去的。

也就是说它的奇偶校验并不占用1个数据位?对吧?我发送的数据必须要发送8位有效数据,没有空位来留给奇偶校验。

网友:
占用1个数据位!用了P只能7位数据,数据校验可以用CheckSum或CRC。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校验,都是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的,校验只是在要发送的数据后加了些校验数据,提高发送的可靠性

网友:
串口助手发送的时候,如果选中奇偶校验的话,发送或接收的数据是自动加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