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问题

楼主:
现在烧录mini2440自带的文件都ok
烧录我自己build的nk.bin有问题,请DX帮看看
多谢
我自己build的 release版本,大小16M不到
下面为串口信息: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25 2009 at 11:04:23
+OEMInit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EMInit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然后机器就holding住了,一直显示start...
就不动了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贴出config.bib和platform.bib,或者其它配置文件。

网友:
没人遇到?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估计是EBOOT中的NANDFLASH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
我烧录的nboot是友善mini2440自带的nboot_T35.bin文件
我并没有修改过?
我需要自己编译?

网友:
烧录文件里没有eboot
在C:\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COMMON\NandFlash\fmd.cpp文件有相应的打印信息输出
BOOL  FMD_OEMIoControl(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BSP_ARGS *pBSPArgs = ((BSP_ARGS *) IMAGE_SHARE_ARGS_UA_START);
        BlockLockInfo * pLockInfo = NULL;

    switch(dwIoControlCode)

default:
                RETAIL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0x%x).\r\n"), dwIoControlCode));
                return(FALSE);

不知这里错了哪了?

网友:
先查查IOCTL 0x71c24是什么命令,看看是不是必需处理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忽略,问题应该是出在下一环节

网友:
后面改为debug版本,看到是KernelInit启动fail
debug信息:
NKStartup done, starting up kernel.
Windows CE KernelInit
后面就再也没有打印了,现在只能查APICallInit函数了
void KernelInit (void)
{
#ifdef DEBUG
    g_pNKGlobal->pfnWriteDebugString (TEXT("Windows CE KernelInit\r\n"));
#endif
    APICallInit ();         // setup API set
    HeapInit ();            // setup kernel heap
    InitMemoryPool ();      // setup physical memory
    PROCInit ();            // initialize process
    VMInit (g_pprcNK);      // setup VM for kernel
    THRDInit ();            // initialize threads
    MapfileInit ();

#ifdef DEBUG
    g_pNKGlobal->pfnWriteDebugString (TEXT("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r\n"));
#endif
}

网友:
重新烧写一遍

网友:
这种问题无法回答。哈哈哈。
因为太多原因了。

楼主把nand 格式化一遍再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哈~~~~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