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啊,还是串口问题

楼主:
打印机能收到串口发过去的数据,用打印机的Hex Dump看打印机收到的16进制数确认打印机是收到正确的数据

但咋就收不到打印机发回来的数据呢

用PC给打印机发指令,能正常收到打印机返回的数据

        PrintASCII68(0,3,"2.Printer");
        for(i=0;i<17;i++){StringD=0;}
        REN=1;
        SBUF=0x1d;
        while(TI==0);
        TI=0;
        SBUF=0x49;
        while(TI==0);
        TI=0;
        SBUF=0x42;
        while(TI==0);
        TI=0;
        for(i=0;i<17;i++)
        {
                T_counter1=0;
                while(RI==0)
                {
                        if(T_counter1>10)
                        {
                                if((i==0)|(i==1)){/*PrintASCII68(0,4,"No printer");delayms(2000);*/goto LP0;}
                                else{break;}
                        }
                }
                RI=0;
                StringD=SBUF;
        }
        PrintASCII68(96,3,"Ok");
        Printer=1;
        PrintASCII68(0,4,StringD);
        for(i=0;i<17;i++){StringD=0;}
        delayms(200);
        SBUF=0x1d;
        while(TI==0);
        TI=0;
        SBUF=0x49;
        while(TI==0);
        TI=0;
        SBUF=0x43;
        while(TI==0);
        TI=0;
        for(i=0;i<17;i++)
        {
                T_counter1=0;
                while(RI==0)
                {
                        if(T_counter1>10)
                        {
                                if((i==0)|(i==1)){/*PrintASCII68(0,4,"No printer");delayms(2000);*/goto LP0;}
                                else{break;}
                        }
                }
                RI=0;
                StringD=SBUF;
        }
        PrintASCII68(0,5,StringD);

        LP0:
        for(i=0;i<9;i++){StringD=0;}
        if(Printer==0){PrintASCII68(96,3,"No");}
        delayms(200);

程序上也看不出多大的问题,线路上测了下都是通的,T_counter1是定时器计数

网友:
接受要使用中断。

网友:
使用的什么打印机呀?有没有返回数据的管脚没有控制到?(方向、读/写)?

网友:
谢谢上面2位
已经解决,9针232的4号线DTR需要拉高,不然打印机不返回数据

OK准备结贴,5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