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启动Stepping Stone简单问题

楼主:
三星的2416 有8K的Stepping Stone,2440有4K的Stepping Stone

目前我的EBOOT和NBOOT代码都准备好了。读写NAND FLASH都可以了。

现在我要从NAND启动,2416 NAND flash的前8K会自动复制到Stepping Stone里面去,就是在烧写过程中需要做ECC校验吗?
我的NAND是2048BLOCK 32page 512+16BYTE

我要烧NBOOT到前8K,需要不需要做什么校验?就是代码只能放在512里面不能放在16BYTE里面是吗?

还有ECC校验每256BYTE就会有3个BYTE是校验的结果,但是我有512这个校验结果要如何存放呢?
(最主要看到NAND 16BYTE中的第7BYTE是放坏块的,这个地址不能给我放ECC校验结果吧?那么我要怎么存放呢?)
还有ECC校验能否使用硬件里面的那些寄存器来做,还是用软件代码来做?

网友A:
一般BSP中的EBOOT,关于烧录step stone的代码中有关于ECC的校验烧录,你可以参考一下。
设置NAND启动,step stone中的代码似乎不进去ECC校验,我们出现过SPARE区的数据不对,但是仍然可以进去启动。
但是不管如何设置,有效代码一定只能存放在main区,能不放在spare区,也就是你所说的512和16

网友:
S3C2416这个芯片设置成NAND启动,要根据NAND的具体参数设置OM[1..3]以及GPC5,GPC6,GPC7

网友:
   明年我再来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BSP中的EBOOT,关于烧录step stone的代码中有关于ECC的校验烧录,你可以参考一下。
设置NAND启动,step stone中的代码似乎不进去ECC校验,我们出现过SPARE区的数据不对,但是仍然可以进去启动。
但是不管如何设置,有效代码一定只能存放在main区,能不放在spare区,也就是你所说的512和16

那运行地址要如何设置呢?是设置成0x00000000还是0x40000000?
我不管设置哪个地址,没有ECC校验都运行不起来。但是我看了IROM的手册,好像说2416是要进行ecc校验的。

网友B:
关于ECC我也一知半解,这个MLC的我更不理解,只能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ECC我也一知半解,这个MLC的我更不理解,只能帮顶了。

不是MLC的哦,是SLC的32M的芯片。2048BLOCK 32PAGE 512+16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