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在驱动程序初始化过程中被拔掉

楼主:
小弟正在编写一个基于uCOS ii平台的SD卡驱动程序,如何处理如题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的操作不可能那么准时吧?

如果被拔的话 可能结果就比较多了

网友:
不用过多地处理,因为写命令时一般要检测回应,检测不到回应时,只当是没有卡的存在

网友A:
再者,卡的插入与否,标准卡座上有个开关,可以读它的状态,或者接到中断上。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就是利用硬件检测,即SD卡卡槽上有个检测开关,可以实时检测SD卡是否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者,卡的插入与否,标准卡座上有个开关,可以读它的状态,或者接到中断上。

这个有创意  就应该这样 写之前读一下再写

网友:
多谢各位提供这么多思路,呵呵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