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驱动

楼主:
请问一下,IIC的流驱动程序的流程是怎样的?最好能够给出代码并且讲解,谢谢??

网友:
1. 公版bsp里面有,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2440之类的公版bsp;
2. 不确定pb里面有没有自带的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31/sourcecode/others/detail560266.html

这里可以下啊,可以用的

网友:
我刚移植过I2C驱动,有些相关资料。你要的话,请留email吧,改天传给你。。。。

不知道你是要做7位,还是10位的,我做的是7位的。不过,应该有一致的地方

网友A:
移植下来的在我的内核里不好用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植下来的在我的内核里不好用呢,不知道为什么?

iic是一种标准的协议和接口,只要寄存器基址或者注册表没有错误的时候,应该不会出问题才对
你是怎么不好用了呢?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个IIC的,有需要可以给我个email.

网友:
这个你最好能说的具体点:
首先,你要了解内部集成总线的特点
其次,你要知道它的传输方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完成IIC和硬件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也就是驱动的开发。
至于源码,这个LS的兄弟都给你留言了,你回头问他们要下就好了!

网友:
给我个,正找 mail:caolc3333@sina.com

网友:
我有原创版本,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每一条语句都可以解释到一清二楚,此版本在我们的众多产品中,久经考验,从没有出过问题
qq 8639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