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fine和sbit的区别

楼主:
#defined P01=P0^1;

sbit P01=P0^1;

请问下这2个有却别吗?用以来像执行P01=0;P01=1;感觉一样

网友:
没什么差别吧

网友:
没啥差别

网友:
sbit  是定义位,只能用于位.#defined 是名字替换。

网友:
第一句,错了,等号 干嘛用的?
哪里看的 define 语法?/

再有,第一个方法,特定情况下才对

刚才没仔细看
不好意思

网友A:
啊,多写了个等号

网友:
而且多了个 “;”

引用 网友A:
啊,多写了个等号

网友:
#defined P01 P0^1
sbit P01=P0^1;

#define的用处参考大量的C语言基础资料。对应的P01仅仅是预编译期的文本替换效果,实际运行时堆栈中不存在P01这个东西。

sbit是变量类型,对应的P01是一个变量,实际运行时堆栈中已经分配了对应的空间。

网友:
自己去看看keil出来的汇编代码

网友:
知道define 和 typedef 的区别就知道了。
一个是字符替换,一个是类型定义。

网友:
习惯问题,第二种写法不用keil代码就不能用了。

网友:
用起来 都一样,7楼 解释的很专业

网友:
恰恰:
#define P01 (P0^1)
P01=0;//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使用:
sbit P01=(P0^1);
P01=0;//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
#define P01 (P0^1)
P01=0;//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使用:
sbit P01=(P0^1);
P01=0;//OK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P0^1不可作为赋值表达式左值。所以需要用sbit变量。

网友:
P0^1

在执行到这句的时候,编译器直接去找它的值了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寄存器的位去看待

网友:
#define 是不带参数的宏定义,比如#define PI 3.14

网友:
sbit 习惯定义端口会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