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一般用什么版本的wince

楼主:
刚学嵌入式,打算买块2440的ARM9,不知道现在比较常用的是那一款,大概什么价位?
想用WINCE系统,原以为用WINCE6.0最好,可是又听说6.0只是应用在ARM10及以上的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5.0还是主流?
还有,wince.net和WINCE5.0比较,各有什么优势呢?
新手,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个六百多块的,好像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shuiqing 的回复:
刚学嵌入式,打算买块2440的ARM9,不知道现在比较常用的是那一款,大概什么价位?
想用WINCE系统,原以为用WINCE6.0最好,可是又听说6.0只是应用在ARM10及以上的板子上,不知道是不是5.0还是主流?
还有,wince.net和WINCE5.0比较,各有什么优势呢?
新手,谢谢高手指点

现在wince6.0在ARM9上的应用广泛吗?

网友:
在PND市场,ARM9已经应用广泛啦

网友:
俺们2440的班子用5.0的系统

网友:
看你想学什么了?
2440提供的一般都是CE5.0的操作系统映像文件,现在CE6.0是主流,建议直接学习6.0上手
当然5.0到6.0也只是个移植的问题,看你的水平了。
至于板子,2440现在也就500多吧,可以去看看华恒,立宇泰还有友善之臂的,客服都还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好一种平台后,再接触其他平台就相对简单了。
就像如果学好了一门语言,比如你精通了C/C++,在学习其他新的语言,上手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