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8952的电子万年历

楼主:
我用AT89S52+18B20+DB1302做的带温度显示的电子万年历,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温度,显示器用的LCD1602,语言用的C,编译通过,并且仿真完全正确,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并进行硬件连接后,运行时显示器什么都没有!只是简单地发亮,这是为什么?测试了晶振工作,电路连接应该没问题,芯片应该也没问题,(各种芯片都换了好几片了。。。)可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样?网上有人说程序初始时加一段延时程序,我加了,好像还不行,还有人说LCD驱动电流比较大,这是什么意思?等等。。
最好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单片机实验,好教教我,可以加我QQ:987718164
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没做过,也不懂,帮你顶起来,,

网友:
我基本做过

不过想问一下,你的电路图是啥样的?

另外,你仿真是在什么环境下进行的

你怎么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
仿真是用的proteus的isis仿真的,电路图怎么才能发上来?

网友:
1,检查你的复位电路
2,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如显示一个值,烧入后再试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还是觉得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硬件问题,
在软件上能仿真成功的,但是在真正的现实中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1602的输写一定要注意延迟时间,延迟不够也会不出字符的!

网友:
线路连接的问题吧?注意时钟芯片控制寄存器的地址可能和仿真里面的不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去找到那个lcd的驱动电路图和驱动程序,抄一份人家用过的比较快啦。

网友:
真的急需,有哪位高手有的话希望发给我,longyuan2006@126.com谢谢

网友:
有人作过LED点阵与计算机通讯吗?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
个人感觉是 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程序我也做过。只是显示模块不一样而已。我用的是12864,LZ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做单片机的一次就成功基本上不可能,我们需要掌握好调试的方法。
LZ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先写一段小的显示程序,你要证明你的LCD是可以显示的。
后面那个模块出问题就调哪个模块,用最小的,最安全的方法去调。

网友:
  16楼 ~~可以发 一份给我参考一下吗?我最近用的也是12864的,好像很多我都看不懂~最好有硬件电路和程序~
  cleool@163.com
   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在参加学校的电子设计大赛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
在软件上能仿真成功的,但是在真正的现实中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A(2010-04-02):
你大爷呢...还加你qq跟你联系,一点都不谦虚

网友B:
赞同16楼的,你最好要先写小程序测试你的硬件单路是否能简单的显示。像我现在做的万年历是用LED数码管显示的,我在软件仿真的时候也是可以,但是在实际调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后来一小模块,一小模块调试,就可以显示时分秒了~~

网友C:
仿真跟实物差很远啊!1602液晶上延时的用法很重要。另外一个偏压信号引脚得接个电位器调一下。基本上我想既然LZ的1820跟1302在仿真上能实现。那估计问题就是液晶上了。

网友D:
不太懂,不过帮顶

网友E(2012-04-12):
回复 网友F:
如果在protues上仿真成功的话难道也有可能是延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