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之最小系统裁剪

楼主:
目前系统已经能够正常挂载和失败BINFS分区,当BINFS分区中只有一个文件时(比如放置NORFLASH驱动),系统能够启动且正确加载NORFLASH驱动。下面是启动日志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e784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87a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OpenADll hd.dll
OpenADll osaxst0.dll
OpenADll osaxst1.dll
OpenADll kd.dll
OpenADll kcover.dll
OpenADll CeLog.dll
OpenADll coredll.dll
OpenADll shimeng.dll
OpenADll LMemDebug.DLL
OpenADll CertMod.dll
OpenADll EVENTLOG.DLL
OpenADll fsdmgr.dll
OpenADll FLASHDRV.dll
FMD::FMD_Init
NAND controller 0xb0000,0xb0008,0xb000c,0xb0010,0xb0020,0xb002c
nand flash id 0xec,0xf1
FMD_GetInfo 0x400,0x40,0x800 !
OpenADll mspart.dll
OpenADll binfs.dll
BINFS: FSD_UnmountDisk

但是但我制作最小系统时,系统就无法起来了,我的XIP中含有如下文件

MODULES ---------------------------------------
     5/26/2009  06:10:58      294912  nk.exe
     5/26/2009  06:12:22      558592  coredll.dll
     5/26/2009  06:12:20      221184  filesys.exe
     5/25/2009  03:41:40       67072  fatfsd.dll
     5/25/2009  03:41:42        9728  diskcache.dll
     5/26/2009  06:12:20       36352  fatutil.dll
     5/25/2009  03:41:42       17408  binfs.dll
     5/25/2009  03:41:40       79872  fsdmgr.dll
     5/25/2009  03:41:44       19456  mspart.dll
     5/25/2009  03:39:30       13824  ceddk.dll
     5/26/2009  06:12:22       32256  eventlog.dll
     5/26/2009  06:12:22        4096  eventlogMsgs.dll
     5/26/2009  06:11:14       23040  FLASHDRV.DLL
Couldn't locate Files data
Done.

系统的启动日志为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c986000, extension: 00004000, length: 03676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OpenADll hd.dll
OpenADll osaxst0.dll
OpenADll osaxst1.dll
OpenADll kd.dll
OpenADll kcover.dll
OpenADll CeLog.dll
OpenADll coredll.dll
OpenADll shimeng.dll
OpenADll LMemDebug.DLL
OpenADll CertMod.dll
OpenADll EVENTLOG.DLL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c8261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9d0(coredll.dll+0x0002e9d0) RA=03f9e9a8(coredll.dll+0x0002e9a8)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c826170 'filesys.exe'

主要的文件好像都已经包含了,不知道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另:没有采用HIVE注册表)

网友:
若不加 Device Manager, 则 flash driver 无法加载.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楼上有理,用RAMFS试试看

网友:
搞定了,是少加了几个配置文件。我FLASH驱动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的,不是通过设备管理器,所以这里不用加载设备管理器。

网友:
可以采用存储管理器加载 flash

网友:
现在又碰到问题了。。。如果不采用HIVE注册表,系统能够正常启动,但采用HIVE时就起不来了,也是死在同样的地方
OpenADll osaxst0.dll
OpenADll osaxst1.dll
OpenADll kd.dll
OpenADll kcover.dll
OpenADll CeLog.dll
OpenADll coredll.dll
OpenADll shimeng.dll
OpenADll LMemDebug.DLL
OpenADll CertMod.dll
OpenADll EVENTLOG.DLL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c8261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9d0(coredll.dll+0x0002e9d0) RA=03f9e9a8(coredll.dll+0x0002e9a8)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c826170 'filesys.exe'

XIP中包含的模块有:
MODULES ---------------------------------------
     5/27/2009  00:19:58      294912  nk.exe
     5/27/2009  00:22:50      558592  coredll.dll
     5/27/2009  00:22:50      221184  filesys.exe
     5/25/2009  03:41:40       67072  fatfsd.dll
     5/25/2009  03:41:42        9728  diskcache.dll
     5/27/2009  00:22:50       36352  fatutil.dll
     5/26/2009  06:47:42       14848  binfs.dll
     5/25/2009  03:41:40       79872  fsdmgr.dll
     5/25/2009  03:41:44       19456  mspart.dll
     5/25/2009  03:39:30       13824  ceddk.dll
     5/27/2009  00:20:16       23040  FLASHDRV.DLL

FILES ----------------------------------------
      5/27/2009  01:53:42  CHRS       3833      20840               initobj.dat (ROM 0x8C32A0F8)
      5/27/2009  01:53:42  CHRS       5122      36864                   boot.hv (ROM 0x8C33A4DC)
      5/27/2009  01:53:42  CHRS       2229       7450                initdb.ini (ROM 0x8C2C535C)
Done.

而FLASH,BINFS,FAT等相关注册表项都已经包含在BOOT.HV里面了。不知道是缺少了什么?

网友:
还有wince 5.0 有没有'filesys.exe' 的源码?

网友:
我现在选择的是RAM AND ROM FILE SYSTEM。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

网友:
没影响。。。hive-base出现的问题,大多是注册表没配置好,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可以了。。
A clean rebuild is necess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