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视频采集,视频压缩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在做一个视频采集,压缩的东东,由于在这方面没有经验,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我使用的是S3C2440开发板,采用中星微 ZC0301PLH 的 USB 摄像头,摄像头输出格式为:YUV422P, YUV420P, JPEG。
请问:
将YUV422P, YUV420P, JPEG格式转换成H.263/H.264格式应该如何实现,是否有现成的代码?请多指点!

网友:
上网打代码呀。。。。
GOOGLE。。。。

网友:
正准备搞这块,图像、视频的编码解码貌似PC机上资料很多

网友:
pudn上有现成的

网友:
好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
CE下的代码不多。不过坛子里面,我见过一篇博文,她是WINCE5.0下采集到USB摄像头的图像,压缩,通过RTP/UDP传输到了PC机上,还附有源代码。我还下载了他的。他用的正是中星微的摄像头,你搜一下。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
一般用ffmpeg的H264,中华视频网有很多源码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其实我就是想将USB摄像头的输出转换成H.264格式,然后存到硬盘,转换用PC,还是用ARM实现,由于本人刚开始学习ARM,请各位多指点,给写详细的解决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
请各位指点!

网友:
请教各位,S3C6410的BSP在哪里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