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问题

楼主(2009-07-13):
串口转usb问题
同样的串口转usb数据线用在其他的系统上都行,后来用在一个以max3221芯片输出的rs232信号就不行了,每次上电之后只能输出60个字符,然后就不行了;但是连接在一个以max232芯片输出的rs232信号就行了
难道是两个芯片的问题?因为它们的控制不同,但是它们出来的串口信号如果直接接在电脑的串口上,都可以完全显示,没有问题啊
请高手指点
问题
芯片
上电

网友A:
驱动电流和电平不一样吧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出来的都是rs232信号,问题是可以转60个字符,之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