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编写了一个基于SIP的输入法该如何调整软键盘界面的大小

楼主:
WINCE中编写了一个基于SIP的输入法,SIP默认的输入法面板太小,该如何调整软键盘界面的大小?谢谢啊,第一次写书法呵呵。

网友:
没有人懂的写SIP吗?

网友:
你都编写了输入法,还需要默认的输入法面板干嘛?

网友:
CE组件里输入法的面板有大面板和小面板之分的,选成大面板的就OK了

网友:
大面板实在太大了,老挡住输入框,网上有挺好用的键盘程序

网友:
我现在是用SIP的框架,是想自定义面板,就是还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LZ可 以去参考自由拼音,可以在CE下编译的

网友:
不过最近看了PB下的大键盘代码有点眉目,但现在要把这个工作先方法,先实现输入法的功能和UI在说

网友:
其实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请联系我。

网友:
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它不够完美
代码如下:

//注意 只写了部分代码 思路就是定义一个输入面板的子窗口
//它还不够完美 因为它没能彻底修改输入面板大小 正在寻找更好的方式
//MyIInputMethod::Deselect (void) 在这个函数里添加下面的代码
//hWndParent 输入面板的句柄
  m_hWnd = CreateWindowEx (0, m_szClassName, m_szClassName,
                WS_VISIBLE | WS_CHILD , 0,
                0, m_pUI->GetKBSize().x,
                m_pUI->GetKBSize().y, hWndParent, (HMENU)100,
                m_hInst, 0);

        LONG dwStyle = GetWindowLong(hWndParent, GWL_STYLE);
        SetWindowLong(hWndParent, GWL_STYLE, dwStyle & ~WS_CAPTION);
        POINT pt;//自己设置值
        ::MoveWindow(hWndParent, pt.x, pt.y,m_pUI->GetKBSize().x, m_pUI->GetKBSize().y, FALSE);

网友:
select中,用MOVEWINDOW改变窗口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找到方法,是在IInputMethod2组件的GetInfo中修改系统传入的IMINFO参数rcSipRect属性,然后在IIMCallback组件中setInfo就可以了,呵呵,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最终用组件的方式改变软键盘参数,是怎么弄的?
我在使用IInputMethod2,如下:
         IInputMethod2 *sip = NULL;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CMSQwertyIm,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nputMethod2,
                 (void **)&sip);
         if (FAILED(hr))
         {
                 AfxMessageBox(_T("Fail"));
                         return;
         }
链接时出现错误: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SID_CMSQwertyIm

这要怎么解决?
可否交流一下,我的Email是zdate@ms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最终用组件的方式改变软键盘参数,是怎么弄的?
我在使用IInputMethod2,如下:
? ? ? ? IInputMethod2 *sip = NULL;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CMSQwertyIm,?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nputMethod2,?
(void **)&sip);
if (FAILED(hr))
{
AfxMessageBox(_T("Fail"));
return;
}
链接时出现错误: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SID_CMSQwertyIm

这要怎么解决?
可否交流一下,我的Email是zdate@msn.com

我没有做过你说个方法,我是实现输入法,没有做输入法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方法,是在IInputMethod2组件的GetInfo中修改系统传入的IMINFO参数rcSipRect属性,然后在IIMCallback组件中setInfo就可以了,呵呵,谢谢各位帮忙。

这个方法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我一直修改不了软键盘的位图与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