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C/S架构的硬件设备吗

楼主(2010-04-13):
请问有C/S架构的硬件设备吗
请教一下:硬件设备的控制台都是走telnet或http的吗?有没有C/S架构的?
架构
设备
控制台

网友A:
没弄过,帮顶下。
MARK.

网友B:
问题可以在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C:
console也可以,通过串口,
你说的C/S架构,是snmp吗?
严格说,snmp和http都不能叫控制台了,

网友D:
我原本想问的是:对于一个硬件设备,如果我在一台电脑上远程管理它,除了走浏览器和telnet到该设备上以外,是不是用过专门的软件也可以进行管理。
看到有的防火墙、IDS之类的硬件设备可以通过配套的客户端软件进行远程配置了。
问一个新问题:像这种情况客户端软件一般通过什么协议访问防火墙、IDS之类的硬件设备呢?如果中间再隔着防火墙,也得开特定的端口吧?

网友E:
版主贴主早上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7uWf回帖是一种美德!ttci
==========================
介+绍:
37Qd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7uWf
要看美女来这里: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VBf0

网友F:
版主贴主早上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CpxkzPHoKG5rg回帖是一种美德!qzTLzybmozyJ4
==========================
介+绍:
KTV76XTuQQDnk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CpxkzPHoKG5rg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CrVPeOaIoR7ci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WmThD回帖是一种美德!uTXb0
==========================
介+绍:
mIkrg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WmThD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0fzaR

网友G:
看在分的面子上再说一下:一般是snmp协议,其它的都可以google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