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ndis中间层驱动中ptreceivepacket和ptreceive函数中的包显示在控制台程序中

楼主:
RT
以下是ptreceive函数中的部分代码,请教一下如何把黑体的MyPacket打印在控制台中,小弟一周前对ndis一窍不通啊,再过半个月要教代码了啊,哪位大侠帮帮忙,讲详细点哈
//
                MyPacket->Private.Head = Packet->Private.Head;
                MyPacket->Private.Tail = Packet->Private.Tail;

                //
                // Get the original packet (it could be the same packet as the
                // one received or a different on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layered
                // miniports below) and set it on the indicated packet so the OOB
                // data is visible correctly at protocols above.
                //
                NDIS_SET_ORIGINAL_PACKET(MyPacket, NDIS_GET_ORIGINAL_PACKET(Packet));
                NDIS_SET_PACKET_HEADER_SIZE(MyPacket, HeaderBufferSize);

                //
                // Copy packet flags.
                //
                NdisGetPacketFlags(MyPacket) = NdisGetPacketFlags(Packet);

                //
                // Force protocols above to make a copy if they want to hang
                // on to data in this packet. This is because we are in our
                // Receive handler (not ReceivePacket) and we can't return a
                // ref count from here.
                //
                NDIS_SET_PACKET_STATUS(MyPacket, NDIS_STATUS_RESOURCES);

网友:
做个控制台应用程序,通过DeviceIoControl与驱动程序通讯来获取MyPacket中的信息,然后输出到控制台。

网友:
我了解是应该通过DeviceIoControl来通信,用switch(DeviceIoControl函数参数里的控制代码)来写不同的函数与驱动通信,但是这个函数怎么写就不太清楚了,又不能直接调用Ptreceive

网友:
上面的bigzane163就是我说的哈

网友:
PIO_STACK_LOCATION ioStackLocation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ULONG code = ioStackLocation->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ULONG inputBufferLength = ioStackLocation->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ULONG outputBufferLength = ioStackLocation->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PVOID inputBuffer = 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PVOID outputBuffer = 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if (Irp->MdlAddress != NULL) outputBuffer = MmGetSystemAddressForMdlSafe(Irp->MdlAddress, HighPagePriority);

// 把要传递给应用程序的数据写到outputBuffer里面,长度不可超过outputBufferLength,再把数据长度赋给Irp->IoStatus.Information。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