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删除回复显示所有回复显示星级回复显示得分回复 一道计算机通信题目,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CAN总线的通信特点为:广播。每个节点往外发消息,所有其他节点都会收到这个消息,然后过滤决定这个消息是否对自己重要。

本题附加要求为:
1. CAN总线上连接有多个控制器,一个触摸屏
  1.1 控制器:各控制器运行特定的程序,并且需要和司机交互(比如,导航程序)
  1.2 触摸屏:负责与司机交互
2. 所有的控制器程序都需要通过触摸屏达到和司机交互的目的
3. 和触摸屏的通信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或规定,所有的控制器都可以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向触摸屏发出要求

需要求解的是:

1. 设计一个基于CAN的“交互协议”
  1.1 使得所有的控制器都可以在几乎相同的时间上和触摸屏通信
  1.2 CAN消息须被正确的归类到各控制器(司机的每次回复都必须被正确的归类到相应控制器提出的要求上)
  1.3 管理对于触摸屏的访问(触摸屏仅能同时处理一个控制器的要求)

请各位给出一个简明的解决方案。我自己大概也有一点点线索,但是很需要各位集思广益。多谢了!

网友:
你是想做产品吗?那么可以参考CANopen或者DeviceNet协议

1、几乎相同时间是什么意思,CAN是有优先级的,始终是高优先级的报文先
2、为每一个控制器分配不同的11位ID,可以为重要的控制器分配高优先级的ID。在接受的时候CAN底层就可以过滤,只要为每个控制器分配好了ID,不存在正确归类到问题
3、?

感觉你的要求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