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k2440下串口输出一些debug信息后就再没debug信息了

楼主:
板子启动后,输出了一些诸如"HW_Init, PWR_Init, PWR_Open, PWR_IOControl, PWR_Close"的debug信息后,就没再有debug信息了,输出的那些信息都是在smdk2440\drivers\pwrbtn_pcf\目录下的,而同目录下别的文件里的debug信息都打印不出来,我在touchp\tchpdd.cpp里手动把NKDbgPrintfW的原型复制过来用,还用OutputString(),RETAILMSG()都不行,都打印不出来任何debug信息。这到底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系统起来了吗?如果不行,估计是定义了 个ship_build
这个宏定义和这些打印信息相关,如果定义为1就不会打印任何信息。

网友:
PWR_Close
怎么会这个消息?
看系统处在什么状态吧,没有消息了看串口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系统起来了吗?用的哪个串口做调试口?看看串口配置是不是改了

网友A:
系统起来了,运行正常。我曾试过#undef SHIP_BUILD,也不行。
我也查看了代码里的UART,发现注册的地方都是UART0,我接的是COM1,也没错。
我怀疑是板子刚起来时打印了一些消息,然后串口被关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该怎么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起来了,运行正常。我曾试过#undef SHIP_BUILD,也不行。
我也查看了代码里的UART,发现注册的地方都是UART0,我接的是COM1,也没错。
我怀疑是板子刚起来时打印了一些消息,然后串口被关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该怎么打开呢?

系统起来后就不会打印了。晕,除非你自己加些打印信息在里面了。程序没有执行到那里,当然不打印了。

网友:
谢谢gooogleman的关注!
我正搞的这个是触摸屏的驱动,里面很多函数里都有RETAILMSG(1,...),像TouchPanelPowerOn(), DdsiTouchPanelEnable(),(但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里如果加RETALMSG的话触摸屏就不对手写笔反应了)。系统起来后触摸屏可以用,说明程序执行到这里了呀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东西搞得我头大,我是新手,啥时候能熬出头喔

网友:
还是不行……
而且奇怪的是\drivers\touchp\下的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里一加RETAILMSG它就导致触摸屏对手写笔没反应;
另外,我在\drivers\下别的目录的文件里也加了多个RETAILMSG,尤其是Init这样的函数,可除了drivers\serial\目录里的可以打印出来,别的目录下的都打印不出来;
好像屏幕出现欢迎界面时可以打印debug信息,出现winCE桌面时就不打印了,有的函数只打印了一半,比如SL_Open,只打印了SL_Op就停了,莫非进桌面后有什么变化?……

网友:
哈哈,结贴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