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忙,谢谢了 evc能否调用vc.net2005写的dll

楼主(2009-04-01):
高手进来帮忙,谢谢了 evc能否调用vc.net2005写的dll
evc能否调用vc.net2005写的dll

网友A:
用VS2005 写的WIndows ce (MObile)DLL在evc中是可以调用的,如果是PC版的就不行了

网友B:
就算是用VS2005 写的WIndows ce (MObile)DLL,在EVC中也不一定能用。
当然也可能能用的,去试吧

网友C:
是Vc.NET 2005写的WINDOWS mobile的DLL 现在想用EVC来调用,我使用VC.NET建的智能设备写了测试程序可以调用VC.NET 创建智能设备的DLL

网友D:
應該是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vs2005.net比evc要新, 里面的mobilesdk 比evc的wince sdk要新, 後來加的新東西肯定不能在evc中工作正常的.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放心去干吧,注意unicode

网友F:
不一定可以。。。。
EVC下的MFC都减了很多

网友G:
EVC不支持fstream iostream 但是我在VC2005中使用了fstream iostream 生成了DLL
在EVC中照样能够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