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无法调试应用程序

楼主(2009-04-08):
vs2005 无法调试应用程序
原来可以的,现在不知怎么了。
新建的一个空项目,用Pocket PC 2003来跑也不行:
已启动部署: 项目: 1, 配置: Debug Pocket PC 2003 (ARMV4) ------
1>这个产品的配置数据已损坏。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在设备仿真管理器里找到Pocket PC 2003 SE仿真程序进行连接又出错:不能连接设备,错误0x8007064a.
设备
应用程序
新建

网友A:
同问。
我现在新建工程也失败……

网友B:
是不是文件被损坏或者丢失了,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C:
重新安装

网友:
重新安装,还不行的话删除C:\Documents and Settings\XXX\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1.0里的全部文件试试

网友D:
有可能是SDK的原因,仔细检查下setting

网友E:
MOV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1.0

网友F:
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1.0 改了名字,结果出了一大堆参数不对,又改回来,结果有了变化。
在设备仿真管理器里找到Pocket PC 2003 SE仿真程序进行连接,结果正常了。
如果启动调式的话,还是不行,但提示不一样了:
1>------ 已启动部署: 项目: 1, 配置: Debug Pocket PC 2003 (ARMV4) ------
1>设备未准备好。如果目标是 ActiveSync 设备,请验证 ActiveSync 连接是否在运行。
1>
1>连接到设备失败。
我是装了ActiveSync的,在任务栏托盘里是灰色。

网友G:
SDK重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