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下使用pm控制电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系统不会自动休眠下去?请高手解决!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在wince6下,我使用wince pm(sysgen_pm)来控制电源管理,设置如下:[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DisableGwesPowerOff"=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UserIdle"=dword:3c       ; in seconds
    "ACSystemIdle"=dword:3c     ; in seconds
    "ACSuspend"=dword:3c        ; in seconds
    "BattUserIdle"=dword:3c     ; in seconds
    "BattSystemIdle"=dword:3c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3c      ; in seconds
之后等待系统挂机,但是等了半个小时也只有useridle,systemidle,接下来就一直是
systemidle的activateevent和inactivateeven再不停的交户,没有sleep下去,
请问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驱动试试,sleep time =UserIdle+SystemIdle+Sus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