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里面的sd卡问题

楼主:
Pxa310上bootloader sd卡升级,256M可以,1G的不行,
调试发现在读取第0个block时,发现了偏移,用winhex看到如下:
33 C0 8E D0 BC 00 7C FB 50 07 50 1F FC 50 BE 00
7C BF 00 06 B9 00 02 F3 A4 BF 1E 06 57 CB 33 DB
33 D2 BD 00 06 BE BE 07 B1 04 F6 04 80 74 03 8B
D64383C610E2F383FB017409BE7201B9
1700E91B0152BE72018912B441B280BB
AA55CD135A81FB55AA7537F6C1017432
BE7401C602AAB80042BE790103F556B1
10C6040046E2FA5E8BFAC60410FE4402
C644057C8B5D08895C088B5D0A895C0A
EB0EB80102BB007C8BF28B4C028A7401
B280CD13BEFE7D813C55AA7409BE8901
B91800E9AA0060B80008B280CD1380E1
3F8AD1FEC633DBBE037CBFA40103FDB9
0400F3A6741CBE527CBFA10103FDB103
F3A6740EBE367CBFA10103FDB103F3A6
7565BE187C3A147403881443BE1A7C3A
34740388344383FB00744CBE72018B12
BE7401803AAA752DB80043BE790103F5
56B110C6040046E2FA5E8BFAC60410FE
4402C744057C008B5D08895C088B5D0A
895C0AEB0EB80103BB007C8BF28B4C02
8A7401B280CD136133C050B8007C50CB
81C60006ACBB0700B40ECD10E2F6B10F
E2FC496E76616C696420506172746974
696F6E205461626C654D697373696E67
206F7065726174696E67207379737465
6D4641544E5446534D42522042792044
69000000000000009C41CA5400008001
010006FE3F7A3F0000007C261E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AA
但是在bootloader里面看到的确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C0  8E  D0  BC  0  7C  FB  50  7  50  1F  FC  50  BE  0

7C  BF  0  6  B9  0  2  F3  A4  BF  1E  6  57  CB  33  DB

33  D2  BD  0  6  BE  BE  7  B1  4  F6  4  80  74  3  8B

D6  43  83  C6  10  E2  F3  83  FB  1  74  9  BE  72  1  B9

21  8  22  0  22  40  12  80  0  4  11  0  22  C0  22  48

哪位大虾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不懂ing,学习ing:-)

网友:
没有用过SD卡启动,猜想是不是因为SD加大了。需要改一下Page大小?

网友:
请问楼上,page在哪里修改?

网友A:
   我们这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张1G的卡一直都可以用的,其他的卡大多时候是可以用的,有时候就不行,很奇怪。
    兄弟是Pxa+Wince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张1G的卡一直都可以用的,其他的卡大多时候是可以用的,有时候就不行,很奇怪。
? ? 兄弟是Pxa+Wince的吗?

不能用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把卡格式化一下,格成FAT32的格式。

网友:
lz的问题应该是以大容量的SD卡不识别的问题,先解决大容量的问题吧。
先测试看大于1G的SD卡初始化的时候容量能否被正确识别,如果能正确识别了,再来解决SD卡升级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们用的256M的没有问题 超过1G的好像也不行

网友:
我这里310在bootloader里2G的也能认啊

LZ看下SDMMC.c中的SDMMCStartUp函数有没有什么错误

卡的类别 block长度 有没有写错

网友:
回Trek:是pxa+wince.
回suwyhoho:我这里没有SDMMCStartUp这个函数,block长度设置是512Byte。
回Ricky_hu:我将试下Fat32格式。

网友:
duguojun:兄弟,这个问题我问了下marvell的AE他说Bootload的代码他们都更新过了,我compare了SDMMC.c,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只是includ了一个库,内容没有见到有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我还在和他们沟通,如果有进展我会告诉你的。我的qq:19159214
你们那里USB的Activesync经常会断吗?

网友:
不知道LZ现在有没对应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256M和1G的卡的性质是一样的吧。。小于2G的卡都是小容量卡,大于2G的就要用SDHC的一些指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