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minicom

楼主:
这个也不知道发在哪个小论坛,姑且就在这儿吧,请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请问:
对S3C2410开发板进行引导程序烧录时,
出现

welcome to minicom 2.00.0
OPTIONS........
PRESS CTRL-A Z for help on special keys

不管烧录的是VIVI ,还是uboot,都是运行到这就停止了,请问是什么问题,下面应该出现的是vivi或是uboot介绍,但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发到WINCE 里。

楼主看看你所买的开发板对应的详细说明文档,看那里是否提到打印这些信息。

实在不行,在对应的代码里面找下“PRESS CTRL-A Z for help on special keys”
是在哪里打印的,自己跟踪下代码。

网友:
能具体说说吗?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如何设置Minicom下的串口信息显示的

网友:
楼主的MINICOM 是不是没有设置波特率啊?

网友:
minicom -s
设置设备文件
设置相关波特率,停止位等
一般来说,如果你直接用串口的话,设置为/dev/ttyS0
波特率一般设置为115200, 8N1形式。你可以到网上搜搜minicom配置的相关信息

网友:
烧uboot的话推荐用ckermit,minicom有可能出问题,uboot官网都推荐ckermit的。同样要配置,具体你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在网上搜搜

网友:
兄弟,这年头还是靠自己吧,我同样也遇见你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minicom是linux环境下一个类似 “超级终端” 的串口工具,通过 CTRL-A Z 等命令来设置该程序所使用的串口、串口传输协议等等信息。
楼主可以参考我博客里的一篇文章,对这个软件的使用做了详细介绍。见:http://blog.eeworld.net/sikinzen/archive/2010/04/05/545175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