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买的ARM开发板WINCE显示内存是28M?实际因该是64M

楼主:
我买了块飞凌2440的ARM开发板,配置应该是64M内存。但是开机启动后查看wince下内存大小却是显示28368KB RAM?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X86体系下程序都是要载入内存执行的,WinCE的核心类似于WIN98,所以默认也是这样的。但ARM体系和X86有很大的区别,ARM体系下的FLASH ROM有一个XIP区,这个区的代码是直接在ROM上执行的,不需要复制到内存(实际上直接在XIP上执行速度更快)。而更由于这个区域内的代码直接具有核心级的权限,所以大部分系统核心组件和驱动程序都位于XIP区。这就和WINCE的载入内存执行的方式存在冲突——这块代码不需要载入内存,但WinCE应该是不支持这种直接ROM运行的访问。所以这里采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在系统内存中划出了一块地址空间,给每一个XIP内的执行体和驱动都分配了一段空间,一一对应,然后把所有针对该内存的访问都映射到XIP ROM区域。这就相当于一个跳转,把内存和XIP联系起来了,因此既可以保持CE的体系结构不改,也可以适应ARM的架构。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块划分给XIP的内存空间,是纯粹处于浪费状态的,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但又不得不存在。而且由于它的重要性,这块区域对程序来说是不可见的,就是说,程序能看到的总内存,仅限于实际物理内存总量减去XIP映射区。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在BSP下的files->config.bib    里面可以找到64MB RAM的使用情况,
一般是NK占用30MB左右,还有一部分的保留区时给驱动的,剩下的就是作为实际的RAM了,也就是你看到的28MHB

网友:
被NK占用

如果想节省内存,实现multi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SP下的files->config.bib? ? 里面可以找到64MB RAM的使用情况,
一般是NK占用30MB左右,还有一部分的保留区时给驱动的,剩下的就是作为实际的RAM了,也就是你看到的28MHB

是这么回事!

网友:
谢谢大家,开始结贴

网友:
我倒,结贴的时候给错分了。给2楼的分给到三楼去了,给2楼的兄弟致歉……再次感谢大家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