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结构体大小不一样

楼主(2010-04-21):
相同的结构体大小不一样
在Windows和Linux下,定义的相同结构体,但为什么显示的结构体大小不一样啊?如何让他们一样?在做Windows和Linux下的通信程序,但同样的结构体从Linux下传到Windows下就不能正确获取结构体的内容了,我该怎么做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通信
windows
结构体
linux
程序

网友A:
编译器优化对齐的方式不同,使用__attribute__ ((packed))取消优化对齐即可

网友B:
和操作系统、编译器有关吧。没做过这种事情,不过觉得楼上的说的有理。

网友C:
对其方式,和编译器有关,编译器应该有相应的编译开关,可以按照Byte对其
如:#pargma pack(1)

网友D:
估计是内存对齐方式不同,可取消其内存对齐,:#pargma pack(1)

网友E:
楼上有理,取消编译器对结构体的对齐优化处理
在结构体定义时,使用 packed 类似的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