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如何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

楼主:
如题,大家讨论一下都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ce系统的启动速度。

网友:
内存不掉电关机,速度最快

网友:
版本是ce6的

网友:
这个要看目前的开机速度主要是由哪里影响的。
如果是读取镜像文件到RAM的时间太长,且需要加载的驱动很少的话multi-bin会提高启动速度,但是如果从FLASH读镜像的时间很短,且启动过程中要加载很多驱动的话multi-bin在启动速度方面看不到明显的优势。

你还是要看看目前你的启动过程中哪里占用了最多的时间,有针对性的优化一下。

网友:
从硬件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lti-bin

你的multi-bin搞的怎么样了?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