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让一个声道发声的问题。(是想控制声道不是音响)

楼主:
我想通过声卡的输出频率做控制。想做两个控制输出。左右声道。比如我想只让左声道输出信号。右声道没有信号如何做呢?

网友:
貌似可以关掉右声道嘛...

网友:
可以说得明白点吗?我两个声道想通过输出的频率控制不同的设备呢。

网友:
看看音频decode芯片的datasheet,应当可以通过写寄存器来控制声道的开与关.

网友:
系统音频API支持关闭左、右声道。
你希望同时对左、右声道发送不同频率的音频数据,那就直接发即可。本来就是支持立体声的,只要音源里分离了左右声道,出来的效果自然就是左右分离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又道理,学习

网友:
shuiyan
我现在已知道改变音频数据了,但不知道API如何关闭左、右声道。能否写一下。

网友:
什么系统嘛,不同系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底层写个ioctl,上层不就可以调用了吗?

网友:
如果是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那么有标准的命令可以开关左右声道,见High Definition Audio 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