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安装问题

楼主(2009-09-05):
Windows CE安装问题
各位XDJM,最近公司想搞基于Windows CE的嵌入式开发,小弟在Microsoft官网在线安装成功,机子上也安装了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但不知道如何启动Windows CE,如何进行下一步程序开发,工程部署,望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在线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下一步

网友A:
安装activesync用来连接设备,没实际设备的话要还要安装仿真器,然后就是新建工程,选择相应的选项就行了,部署的时候可以选择相应的目标设备,剩下的就是桌面程序一样了

网友B:
他说的是启动pb6吧,启动vs,在建立新工程中选pb6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先看书

网友D:
对,不看书怎么行!

网友E:
我觉得楼主问的还是二楼说的

网友F:
其实很简单,你建一个工程,下面有选择建WINCE的

网友G:
只安装vs2005是不够的,还需要装一下升级包及WINCE600组件,建议先上网搜搜"wince600安装过程"

网友H:
google吧,很多博客关于如何安装CE6.0的,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注意先后顺序和补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