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增加输入法:比如(紫光、搜狗 )

楼主(2009-12-03):
请教怎么增加输入法:比如(紫光、搜狗 )
请教怎么增加输入法:比如(紫光、搜狗 ),没做过。想问下这些输入法的资源到哪去搞?
输入法
搜狗
资源

网友A:
WIN-CE下吗?要有驱动支持的,没见过 在WIN-CE下用搜狗的,呵呵

网友B:
什么意思?是不是去他们的网站下个。要有库和驱动的,加到自己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C:
只要软件提供商能提供嵌入式系统如Wince系统下的相应软件,他们必然也会有相应的添加方法的。
具体你要留意他们的readme文档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