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软键盘输入

楼主:
使用keybd_event函数模拟软键盘输入一个字符,和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是有区别的,
keybd_event产生的是键盘事件,而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使用的是SendVirtualKey和SendCharEvents,两者不一样。
有些应用程序不接受keybd_event,而只接受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
SendVirtualKey和SendCharEvents不好使用(可能是我使用得不对),请问除了keybd_event,还有什么方法或函数能实现模拟软键盘的输入?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同问,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顶啊,高手快来啊

网友:
不懂,帮顶,为什么楼主发的topic都是我感兴趣,但是又不懂的?

网友A:
我发的帖是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模拟软件键盘?我也正在研究之中,希望高手过来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帖是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__这个东西属于应用开发吧。现在暂时没有能力搞。

网友:
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项目,输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不用系统的软键盘。

在以前的GPS Phone中,有用过,但是没有像LZ研究的这样深入。所以帮不上忙!

网友B:
其实,要是能解决自己写输入法的问题,这个软键盘就不是问题了,直接抛开就行了。看过之前你发的帖子,也隔了一段时间了,应该对输入法有一定的了解了,是否还是无法自己开发输入法?

网友:
没有做过软键盘
keybd_event是调用GWS的API,通过GWS向活动窗口发送WM_KEYXXX消息,有些应用程序不接受keybd_event,除非是不接受键盘消息
或者是你的软键盘就是ActiveWindow,所以WM_KEYXXX发向了自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是能解决自己写输入法的问题,这个软键盘就不是问题了,直接抛开就行了。看过之前你发的帖子,也隔了一段时间了,应该对输入法有一定的了解了,是否还是无法自己开发输入法?

我已经能在Wordpad等很多地方输入数字和字母以及符号,但有些应用程序就是输入不了,而系统的软件盘是可以的,
我认为是因为有些应用程序不接受keybd_event,而只接受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差别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是能解决自己写输入法的问题,这个软键盘就不是问题了,直接抛开就行了。看过之前你发的帖子,也隔了一段时间了,应该对输入法有一定的了解了,是否还是无法自己开发输入法?

我已经能在Wordpad等很多地方输入数字和字母以及符号,但有些应用程序就是输入不了,而系统的软件盘是可以的,
我认为是因为有些应用程序不接受keybd_event,而只接受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差别就在这里。

不太明白,我觉得如果是是这样的话你SPY++一下,看看系统的软键盘都发了什么消息不就好了?

网友:
记得上次你发的贴子里,有人建议你直接修改VK_XXX的值,
然后再调用CallNextHookEx(g_hInstalledLLKBD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你可以试试
LRESULT CALLBACK LLKeyboardHookCallbackFunction(
                  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DWORD        VkCode = 0;
DWORD        KeySts = 0;

VkCode = (((KBDLLHOOKSTRUCT*)lParam)->vkCode);

if (VkCode == 要被替换的值)
{
   (((KBDLLHOOKSTRUCT*)lParam)->vkCode) = 你的目标值;
}

    //let default processing take place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InstalledLLKBD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

网友:
楼上的大侠,我在问题中说得很清楚了,应用程序不接受keybd_event,也就是说键盘事件都不响应,和键盘相关的都不行。
你上面的代码是键盘钩子的过程函数,肯定是不行的,而且我最早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这样的话,你应该查查键盘的相关消息了,也许是应用程序根本就没有接收到消息,
这应该不是安装钩子后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你应该查查键盘的相关消息了,也许是应用程序根本就没有接收到消息,
这应该不是安装钩子后影响的

直接使用软键盘输入,使用的是SendVirtualKey和SendCharEvents,这种方式和键盘事件是不同的。所以软键盘可以输入,而键盘事件不行。

网友:
你现在是要自己实现一个软键盘,还是要实现特殊键的转换?

网友:
其实我实现的是硬键盘,使用keybd_event的方法,我现在可以输入数字和字母以及符号,但是有些应用程序不接受输入,而使用软键盘是可以输入的。

网友:
既然是你自己实现的,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创建的软键盘窗口属性不对,和某些应用程序窗口属性有冲突
而导致这些应用程序不能获得输入焦点?

网友A:
我实现的是硬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现的是硬键盘

看一下,BSP里面的KEYBOARD那块驱动程序对你应该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大侠有点打擦边球的嫌疑哦 !

网友:
不用事件,自己发消息看看如何。
::SendMessage(Handle,WM_CHAR,key,0x1fff0001);
key为你按键的值,Handle为输入控件句柄

网友A:
0x1fff0001,这个是什么?

网友:
我试过:
SendMessage(NULL,WM_KEYDOWN,key,0)
SendMessage(NULL,WM_CHAR,key,0)
SendMessage(NULL,WM_KEYUP,key,0)
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1fff0001,这个是什么?

代码在以前的项目copy处理的,可能没用
不过你发送句柄为NULL不行吧。

网友:
句柄为NULL,是向系统发消息。
如果句柄不为NULL,怎么向系统发消息呢?

网友:
没做过硬键盘,只做了软键盘

SendMessage(NULL,WM_KEYDOWN,key,0)
SendMessage(NULL,WM_CHAR,key,0)
SendMessage(NULL,WM_KEYUP,key,0)

这个消息 应该要想办法发给当前获得焦点的窗口吧,给NULL 是什么意思

MSDN:
If this parameter is HWND_BROADCAST, the message is sent to all top-level windows in the system, including disabled or invisible unowned windows, overlapped windows, and pop-up windows; but the message is not sent to child windows.

试试HWND_BROADCAST

帮顶

网友:
我也正需要,哪位高手出来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