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u盘

楼主(2009-12-04):
Nand flash u盘
Nand flash u盘 可以当u盘了, 但是 遇到以下 问题:
1. nand 在 pc 上没法弹出, 即没有弹出选项;
2. removeable 设置 为 1的时候, 会认到盘, 但是无法格式化, 而且只有13M
3. removeable 设置为 0 的时候, 会认到盘, 也可以读写文件, 操作正常, 就是 会遇到
第一个
问题
[如果是sd卡的话, 是都正常的.]
有人有相同 的情况吗? 请教下.
u盘

网友A:
也许这个跟 移动硬盘 一样, 没有弹出菜单, 只能在 右下角 弹出该设备了

网友B:
看MDD层的代码这个removeable 对整体影响不大啊,应该仅仅是PC机上显示移动磁盘还是本地磁盘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