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6相比2440的十大优势

楼主:
三星2009上半年推出的2416芯片相比244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是完美替代2440的首要选择
1.        性能以及对视频播放能力的支持:2416 主频400MHz和2440持平,但是2416是ARM926JES内核,是ARM920T的增强版本,治理运行速度方面比2440要快很多,尤其表现在图像、视频和图片播放能力方面:2416在1024x768下面,可以完美支持VGA格式的MPEG4/AVI/DIVx/MPEG1/MPEG2等多种格式的视频文件,播放率达到25FPS。在1024x768下面,可以全屏播放,效果很好。而2440只能支持到CIF格式,而且对于MPEG2/MPEG4等解码效果不好,在800x480下面,无法做到CIF的全屏播放能力。2416可以在1024x768下面,实现30fps的静态图片显示能力,24bit下面,效果很佳。尽管2416相比OMAP3530,6410,Cortex A8等芯片相比,性能要差一些,但是价格上面,2416是他们的1/5,是目前低成本ARM9的首要选择。
2.        显示方面:2416支持2D图形加速,最高分辨率可以支持1024x768,24位真彩。同时2416有BitBlt 功能和2层像素显示功能,在像素显示和抓取方面相比独立的2D图形加速显卡,比如SM502,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2440没有2D图形加速,最高只能支持800x480(不闪烁),因此在显示方面,2440缺陷太多,必须通过外部的2D图形加速来进行支持,比如SM502进行扩展(请见SAM2442EDK)。
3.        内存方面:2416支持mDDR、LPDDR、DDR2等多种内存,最高128MB,速率最高时333M,而2440只能支持SDR SDRAM,速率一般最高133M,因此在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2416相比2440要有优势的多。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SLC等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5.        SD/MMC方面:2416支持2路高速SD、MMC卡,协议是4.0协议,因此兼容目前市场大多数高速的SD卡和MMC卡。容量不受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2.0协议的SD/MMC卡,因此无法兼容目前市场高速SD卡,对于大容量的SD卡无能为力。
6.        启动方面:2416支持IROM启动、Nandflash和SROM启动。尤其是IROM启动,使得从外设SD/MMC启动非常方便。程序、内核、Bootloader都可以直接放置SD卡上,而无需烧录到Nandflash上面。大大加快了驱动和程序的开发速度。而且期越科技开发的SAM2416EDK开发板WINCE支持XIP技术,内核非常小,启动速度非常快(7S秒以内)。而2440只能支持SROM和Nandflash启动,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开发要求。
7.        串口方面:2416支持4个高速异步串行口,其中一个可以配置为IrDA红外线口,而2440只能支持3路异步串行口。
8.        USB接口方面:2416支持USB 2.0高速接口,最高速度480Mbps,而2440只能支持12Mbps全速,尤其是USB Host和Slave之间必须通过硬件跳线设置和软件设置才能完成转换,而2416支持OTG方式,根据外部的设备来进行自动调节Host和Slave。由于USB 是2.0协议,因此2416的USB可以通过外部的USB HUB进行扩展。
9.        价格方面:2416目前的零售价格是38 RMB(5.5 USD),而2440是42RMB (6 .5 USD),因此2416在价格上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10.        整体外部BOM成本方面:2416由于支持mDDR/LPDDR/DDR2 SDRAM和MLC Nandflash,因此外部BOM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同样的接口比较2440,基本可以缩小30%的BOM成本。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三星预计在2011年上半年完全停产2440,采用2416替代。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用2416替代2440产品时目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网友A:
除了2416 不带标准的camera接口这点不好,其他真的很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2416 不带标准的camera接口这点不好,其他真的很好了。呵呵

这个是,2416不带Camera 可能三星觉得Camera 在低成本芯片方面不太有十分好的用处吧,因为他觉得即使有,性能也不高,干脆就不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2416 不带标准的camera接口这点不好,其他真的很好了。呵呵

如果这样,那俺们的产品就不能直接使用2416代替2440了

网友:
2416开发板目前市场上还不多,好像除了期越科技的能同时支持WINCE5.0和Liunx系统,其他好像就没有了吧

网友B:
2416的开发板比较贵。
不过2416真的不错。

网友:
S3c2450 = S3C2416 @533MHZ + came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2416 不带标准的camera接口这点不好,其他真的很好了。呵呵

如果这样,那俺们的产品就不能直接使用2416代替2440了

的确是值得考虑。成本低,串口比2440 还多一个。哈哈哈。支持LCD分辨率更加大。
开发难度和2440 接近,所以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16的开发板比较贵。
不过2416真的不错。

我记得韦伯老兄你们就用2416 的,你们一年能卖多少个产品?

网友:
楼主是卖芯片的吗?可以找你买呀。

网友:
最近正在用S3C2450,性能确实很强

网友:
三星的产品太烂了,一整就停产,实在是不敢再用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还能帮忙搞点芯片来研究一下?
2416是38RMB,那2450大概啥价位?

网友D: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SLC等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其他的不知道,但这里说的有偏颇,不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SLC等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其他的不知道,但这里说的有偏颇,不对,呵呵

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这个错了,最大可以2048的

网友:
虽然有点偏颇,但还是写的不错,网上这样的文章太少了。支持!

网友:
写的还算不错!

网友:
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SLC等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其他的不知道,但这里说的有偏颇,不对,呵呵

而2440只能支持……

如果不用NandFlash作为启动,也可以支持4096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