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S3C2410,为何时间的地址变量之后都要先与一个16进制的

楼主:
        rRTCCON = rRTCCON &~(0xf) | 0x1;
        rBCDYEAR = rBCDYEAR &~ (0xff) | g_nYear;
        rBCDMON = rBCDMON &~ (0x1f) | g_nMonth;
        rBCDDAY = rBCDDAY &~ (0x7) | g_nWeekday;
        rBCDDATE = rBCDDATE &~ (0x3f) | g_nDate;
        rBCDHOUR =  rBCDHOUR &~ (0x3f)| g_nHour;
        rBCDMIN = rBCDMIN &~ (0x7f) | g_nMin;
        rBCDSEC        = rBCDSEC &~ (0x7f) | g_nSec;

S3C2410芯片,在对日期和时间处理前赋芯片中的地址值,然后在于操作一个求反的16进制
如rBCDYEAR = rBCDYEAR &~ (0xff) 。
g_nYear为一个用户输入的日期
为何每个日期的变量都这么操作啊?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很简单呀,把一些位置0

网友:
x &~(0x1f),其实是将变量x中,与0x1f中等于1的位置相同位置全部清0。
也就是说:希望将变量x的某一位清零,只要“与”该位为1的取反。x&~0x1,相当于0位清零。x&~0xf相当于低4位清零。

C语言支持位操作,在嵌入式内用的极其广泛,好好熟悉一下有好处。

网友:
你仔细看看,带入一个数会得到什么结果,
无非是屏蔽某些位
——————————————————
哈哈,两位大哥级人物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