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C51单片机控制步进马达的电路与程序

楼主:
求AT89C51单片机控制步进马达的电路与程序,想通过什么达林顿阵列控制,我不太会,想实践一下,最好给电路图与程序,能简单实现正反转,加减速之类的就好了,谢谢!~

网友:
/*****************************************
单4拍正转 zheng[]={0x01,0x08,0x04,0x02}
单4拍反转 fang[]={0x01,0x02,0x04,0x08}

双4拍正转 zheng[]={0x09,0x0c,0x06,0x03}
双4拍反转 fang[]={0x03,0x06,0x0c,0x09}

单双8拍正转 zheng[]={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
单双8拍反转 fang[]={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ront_move,back_move;

uchar jzaj(void); //单4拍正转 zheng[]={0x01,0x08,0x04,0x02};单4拍反转 fang[]={0x01,0x02,0x04,0x08};
void ajcl(uchar jz);
void delay(uchar del);

uchar code zheng[]={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uchar code fang[] ={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jz;
        TH0=0xfc;
        TL0=0x18;
        jz=jzaj();
        if(jz)
        ajcl(jz);
}
void main()
{
        uchar count=0;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front_move)
                {
                        P1=zheng[count];
                        delay(100);
                        count++;
                        if(count==8) count=0;
                }
                if(back_move)
                {
                        P1=fang[count];
                        delay(100);
                        count++;
                        if(count==8) count=0;
                }
        }
}

uchar jzaj(void)
{
        uchar hz,lz;
        P2=0xf0;                                                         //置所有行为低电平,行扫描,列线输入(此时)
        if((P2&0xf0)!=0xf0)                                                 //判断是否有有键按下(读取列的真实状态,若第4列有键按下则P1的值会变成0111 0000),有往下执行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10ms)
                if((P2&0xf0)!=0xf0)                                         //再次判断列中是否是干扰信号,不是则向下执行
                {
                        hz=0xfe;                                         //逐行扫描初值(即先扫描第1行)
                        while((hz&0x10)!=0)                                 //行扫描完成时(即4行已经全部扫描完成)sccode为1110 1111 停止while程序
                        {
                                P2=hz;                                         //输出行扫描码
                                if ((P2&hz)!=hz)                         //***(P2&0xf0)!=0xf0***也可这样 本行有键按下(即P1(真实的状态)的高四位不全为1)
                                {
                                        lz=(P2&0xf0)|0x0f;                 //列
                                        while((P2&0xf0)!=0xf0);
                                        return((~hz)|(~lz));                 //返回行和列
                                        break;                                 //有按键返回 提前退出循环

                                }
                                else                                         //所扫描的行没有键按下,则扫描下一行,直到4行都扫描,此时sccode值为1110 1111 退出while程序
                                        hz=_crol_(hz,1);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返回0
}
void ajcl(uchar jz)
{
        if(jz==0x11)
        {
                back_move=0;
                front_move=1;
        }
        if(jz==0x21)
        {
                front_move=0;
                back_move=1;
        }
        if(jz==0x41)
        {
                P0=0x00;
                front_move=0;
                back_move=0;
        }

}
void delay(uchar del)
{
        uchar i;
        for(;del>0;del--)
                for(i=0;i<12;i++)
                {;}
}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OE_138_ON PORTC |= (1< #define OE_138_OFF PORTC &= ~(1<
unsigned char  F_Rotation[4]={0xF1,0xF2,0xF4,0xF8}; //正转表格,换算成二进制 0000 0001,0000 0010,0000 0100,0000 1000
unsigned char  B_Rotation[4]={0xF8,0xF4,0xF2,0xF1}; //反转表格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DDRC  = 0x80;   //PC7 为输出
OE_138_OFF;      //使能数码管
while(1)
{
  DDRB = 0xFF;
  for(i=0;i<4;i++)      //4相
     {
     PORTB=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
         }
  }
}

avr16单片机的 例子  你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