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ADC的问题,搞几天了求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ADCCON 的第0位 置1 启动ADC转换,在转换过程中 第0位会变成0

但是我置1后,一直没有启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下面我把部分代码贴出来:
//2440.h
#define 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58000000)
#define ADCTS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58000004)
#define ADCDA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5800000C)

//adcini.c
//adc
#define ADC_END                (1<<15)   //只读,0:正在转换, 1:转换结束
#define PRSCEN_EN                (1<<14)
#define PRSCVL(x)                ((x)<<6)
#define ADC_CH(x)                ((x)<<3)
#define READ_START                (1<<1)
#define ENABLE_START        (1<<0)

int adc_ch(void)
{
        ADCCON |= PRSCEN_EN|PRSCVL(49)|ADC_CH(0);

        ADCCON &=~READ_START;        //清除此位使ENABLE_START位生效
        ADCTSC &=~(1<<2);

        ADCCON |= ENABLE_START;

        putd('A');
        while( ADCCON & ENABLE_START);  //卡在这个地方不走了,就是说ADC一直没有启动
        putd('B');
        while(!(ADCCON & ADC_END) );                //等待ad读取转换结束
        putd('C');
        return (ADCDAT0&0x3FF);
}
谢谢了!

网友:
这个ENABLE_START是在别的地方通过软件更改的还是硬件?如果是软件,下面一个死循环会一直占着CPU,导致ENABLE_START不会被清零的。你查查看代码。
另外死循环建议改下,如果可以被调度,则调度一次,或者sleep一把,否则需要考虑使用别的方法。

网友:
漏了。看到你前面有#define 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58000000) ,估计是硬件改的,那就要查下看看为什么这个玩意没被清零了。

网友:
ADC 控制寄存器
ADC CONTROL REGISTER (ADCCON)
怪我没有说清楚,我把积存器描述贴出来

寄存器 地址         读写 描述          复位值
ADCCON 0x58000000 R/W ADC控制寄存器 0x3FC4

ADCCON 位描述初始值
ECFLG [15] 转换标志结束(只读)
0:AD转换在过程中 1:AD转换结束

PRSCEN [14] AD转换器预分频器(预定标器)使能
0:无效 1:有效

PRSCVL [13:6] AD转换器预分频器(预定标器)值,数值:
0~255。
注意:ADC频率应该设置至少小于PCLK的 1/5。

SEL_MUX [5:3]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
000:AIN0 001:AIN1 010:AIN2 011:AIN3
100:YM 101:YP 110:XM 111:XP
STDBM [2] 备用操作模式选择
0:普通操作模式 1:备用模式

READ_ START [1] AD转换通过读取开始
0:通过读取操作开始无效 1:通过读取操作开始有

READ_ START [0] AD转换开始有效。
如果READ_START有效,该值无效。
0:无操作 1:AD转换开始且该位在开始后清零

网友:
帮帮忙~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
终于搞出来了~呵呵,谢谢两位好心人

网友:
楼主能说说怎么搞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