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语言最适合嵌入式系统开发?

楼主:
什么语言最适合嵌入式系统开发?

网友:
的确

C语言是各类单片机 和ARM PPC等等嵌入式系统的最主要的开发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网友:
没有别的,最多的就是C.

网友:
底层就C和汇编了吧、应用的话就很多了。C++\.net\java.....

网友:
还是得看楼主用在哪方面

同7楼所说

网友:
我们用的EVC和.NET。

网友:
以前是C,现在Java和C++也常用,

网友:
同楼上的.

网友:
看平台和应用场合了,c通用一点..

网友:
看哪方面,我接触的主要是C和汇编,虽然也支持C++但是很少使用。

网友:
汇编 < C++ < C (量上的比较, 当然跟你所做的方向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B(2010-02-02):
最底层一般还是汇编和c的。
驱动层用C/C++
应用层 C++都蛮多的

网友C:
主要就是c,其余的都是它的提升

网友D:
目前
主要用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