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自动更新应用程序

楼主:
请教大虾们如何实现如下功能:

平台:wince6.0
假如现在已经有一个应用程序myap.exe运行了。当我插入sd卡时(sk卡上有新版的myap.exe),点击更新程序按钮时,把sd卡新版本的myap.exe程序拷贝到旧版本的myap.exe处(把旧版的覆盖掉),然后自动运行新版本的myap.exe。

请问大侠们这如何实现?

网友:
可以把myap.exe设置成开机自动运行,检测当SD卡插入并且有相应文件存在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是否更新,至于更新的那些代码就是标准的文件copy等函数了。
版本新旧比较的话可以通过在一个特定的文件里写下应用程序的版本号(不知道程序能不能直接读取exe本身的版本号,如果可以的话就更方便了)

网友:
分三步走吧
1、把原先的myap.exe关闭  TerminateProcess()函数可以实现
2、然后讲sd卡的myap.exe复制或者替换到原来的myap.exe的地方 copyfile()可以实现
3、调用myap.exe程序   ShellExecute()可以实现

就搞定了
这些都在你的updata.exe里面实现的

网友:
前边没注意你说的是myap.exe已经运行。实际上应该有另一个程序来做更新的工作,而不是myap.exe。
但是可以考虑用myap.exe去检测,当检测到后启动另一个update的应用程序,再关闭myap.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三步走吧? ?
1、把原先的myap.exe关闭? TerminateProcess()函数可以实现
2、然后讲sd卡的myap.exe复制或者替换到原来的myap.exe的地方 copyfile()可以实现
3、调用myap.exe程序? ShellExecute()可以实现

就搞定了
这些都在你的updata.exe里面实现的

太感谢了!!

网友:
myap.exe可以开一个线程定时检测SD卡目录下是否有myap.exe文件(或者手动检测)
有的话读取其版本号看是否是新版本。
是新版本的话myap.exe打开update更新程序,然后关闭自身。
更新程序将SD卡下新版本的myap.exe考入到旧版本目录下。
更新程序重打开myap.exe,关闭自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三步走吧? ?
1、把原先的myap.exe关闭? TerminateProcess()函数可以实现
2、然后讲sd卡的myap.exe复制或者替换到原来的myap.exe的地方 copyfile()可以实现
3、调用myap.exe程序? ShellExecute()可以实现

就搞定了
这些都在你的updata.exe里面实现的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