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W突然不能接收PC键盘输入了,现在我进不了EBOOT的菜单,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我的DNW突然不能接收PC键盘输入了,现在我进不了EBOOT的菜单,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我觉得是串口线有问题?

还能打印串口信息吗?如果能打印就有点奇怪了。
如果还能打印说明不是串口线问题,那就重装一次eboot,可能代码损坏了。——我有个板子,经常是烧写几次就出异常了。

网友:
NK启动消息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但按SPACE键进不了EBOOT菜单!

网友A:
板子串口的输入线(rx)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串口的输入线(rx)坏了.

有可能,楼主,把串口线从ARM上拿下来,然后把串口的RX和TX接起来,形成回路。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信息,如果接收正常,那估计就是要重新烧写bootloader了

网友B:
LS的方法好用的,直接TX和RX对接,然后键盘输入看有没有回显,这样可以确定是你的Debug串口坏了还是板子的问题
下次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发贴了吧,发贴的时间早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子串口的输入线(rx)坏了.

有可能,楼主,把串口线从ARM上拿下来,然后把串口的RX和TX接起来,形成回路。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信息,如果接收正常,那估计就是要重新烧写bootloader了

我换了块板子还是不行!问题有可能在MAX232电平转换小板上面,跟EBOOT应该没关。明天再看看了,今天抑闷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方法好用的,直接TX和RX对接,然后键盘输入看有没有回显,这样可以确定是你的Debug串口坏了还是板子的问题
下次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发贴了吧,发贴的时间早已解决了

怎么说呢,很多问题可大可小!看你怎么看了!

网友:
总算搞定了,原来是MAX232的RS232电平转TTL电平的那一路烧掉了,换另外一路就OK了。记录一下,不过很怪的是MAX232的DATASHEET要求5V供电,我的板子只要2。4V就可以正常工作啊!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