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B裁系统,怎么使得裁出来的系统默认使用GB2312字符 ...

楼主(2008-01-07):
使用PB裁系统,怎么使得裁出来的系统默认使用GB2312字符集?
已经在setting选择 中国(中文)
在Fonts 添加了 Simsun ... (Subset 2_80)
是不是还需要添加什么啊?
系统
setting
中国

网友A:
应该可以了呀,
setting默认成中文,如果不是默认,就要另外 选种codepage 936
Sinsun&Nsimsun 的字体就 Sinsun&Nsimsun[Subset2_20] 会有问题.
除Sinsun&Nsimsun[Subset2_20] 外, 其他的应该都可以,比如 Sinsun&Nsimsun[Subset2_80]等等

网友B:
主要我的程序里有一个GB2312转UTF8的操作的. 如果不执行这个操作的话,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另外一个NK里,通过GB2312 转 UTF8的操作是可以的.
在setting选择 中国(中文) (实际上是GBK字符集)
在Fonts 添加了 Simsun ... (Subset 2_80)
裁以前NK那个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奇怪,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加啊.

网友C:
没有人能解决把分给偶吧...

网友D:
你确定你的 GB2312 转 UTF8的操作没问题?
你是用的什么函数?
MultiByteToWideChar 吗?

网友E:
添加了MUI NLS还是不行啊.....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