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低电压报警(12v以下报警) ?

楼主:
单片机使用at89s52 我想实现低电压报警 汽车内的环境 熄火以后电压在12.8v左右 不发动车的情况下使用电器 电瓶电压会逐渐降低 我想当电瓶电压低于12v的时候实现报警 这样可以提示用户发动车辆给电瓶充电 这个功能如何实现啊?单片机使用at89s52 谢谢大家

网友:
前向接一个运放做比例运算,随后再加个AD连到单片机上。。。然后标定下12V对应AD多少大小的值。。。
小于了就报警。。。

网友:
前向接个运放对电压做个比例运算,随后再接个AD连到单片机上,最后标定下12V电压对应AD多少值,小于了就报警。。。

网友:
TLC2543 串口AD +89C52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将12V分压成5V,然后用电压比较器和5V比较,单片机只要检测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LS上的分压可行,不过,在选电阻的时候,对阻值精度要求比较高,不太适合产品化

用个12V的标准源,用个比较器,觉得这样可以不?

网友:
我也觉得用电压比较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将12V分压成5V,然后用电压比较器和5V比较,单片机只要检测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同意这种做法。简单实用。

网友:
如果用比较器应该考虑回滞去抖, 或者AD采集后软件处理。 供参考。

网友:
找一个带AD的cpu 比较简单

网友:
就是用带AD的MCU也还得考虑AD输入电平的问题,
免不了要做电压变换的。。。

网友:
分压就是了

网友:
精确点最好用模数转换,用分压也可以用比较器,代价是精确度肯定有折扣

网友:
最近 也在做电压报警器...只要会编程,用AD 最好了的... 也可以实现其他的一些数值,比如当前电压值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