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驱动DLL

楼主:
奇怪了,请问各位
我在CE的工程文件夹Release中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
然后make image
来向内核添加DLL驱动
之后在CE系统下的注册表编辑器中查看buildIn
发现已经添加成功
但是为什么驱动不能打开呢?

网友:
驱动是好的吗?有KITL的话,跟进去调试

网友:
如果是BuildIn,那么似乎就是路径搞错了,应该是builtin吧。
所以,系统启动时并没有加载上你的驱动,自然也就打不开了。

BTW:这么调驱动好像很费时间的。

网友:
sorry
是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中
已经显示加载进去了啊
在Active中也可以找到
但是为什么运行测试程序测试加载驱动时
提示fault呢
可能是添加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顶上来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打开设备时失败?
XXX_Init被调用,并且正确返回了吗?

网友:
驱动和测试程序都不是我写的
我现在只是把DLL加到驱动里
连接上硬件
再用提供的测试程序测试一下
但是现在是提示打开失败
跟硬件没接的效果一样

网友:
active都有的话,说明驱动本身问题

网友:
是不是active中是正在运行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