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xworks与pc串口通信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
 在编一个vxworks与pc串口通信的程序。
基本情况是这样: pc机只有一个串口,为了方便调试,我用usb转了一个串口,并且交叉接了2,3脚,在windows上用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分别打开两个串口,可以正常收发,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但是用我编的程序download后,在simpc上可以看到输出(暂时只发送),但是在pc上什么都看不到。

我是新手,请高人帮我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下面是我都试验程序,很弱: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demoSend( int comfd );
int demo()
   {

   int comfd = open("/tyCo/0",O_RDWR,0);
   if (ERROR==comfd)
       {
       printf("can not open serious device!\n");
       return 0;
       }
    else {printf("com1 open!\n");}

   if (ERROR==ioctl(comfd,FIOBAUDRATE,19200))
       {
       printf("can not set BARDRATE!\n");
       return 0;
       }
   taskSpawn("send",110,0,1024,(FUNCPTR)demoSend,comfd,0,0,0,0,0,0,0,0,0);

  return (1);
}

void demoSend( int comfd )
{
   int fd;
   fd=comfd;
   FOREVER
    {
        write(fd,"hello!",7);
        taskDelay(60);
    }
}
********************************************************
shell下显示:
-> demo
com1 open!
value = 1 = 0x1
-> devs
drv name
  0 /null
  1 /tyCo/0
  3 host:
  4 /vio
  5 /tgtsvr
value = 0 = 0x0
-> iosFdShow
fd name                 drv
  3 /tyCo/0                1
  4 /vio/1                 4
  5 /tyCo/0                1
value = 0 = 0x0
->

网友:
换9600试试看?

网友:
1. 确信中间加了RS232电平转换芯片,比如MAX232。并且确信芯片的转换是好的,测试方法就是VxWorks(SIMPC)一端和PC一端分别连续发送0x55,能在芯片两端看到标准的TTL电平和RS232电平,波形不能有畸变。

2. USB转串口的2、3交叉或许是个问题。所谓交叉线,是针对以前PC有2个串口,想测试自发自收时,将2/3脚交叉,就产生了交叉线,便于大家购买。
不过在实际项目中,这个不是必须,因为你的SIMPC的串口两个pin,和PC的未必就是交叉的,或许正好是一致的2对2,3对3。
所以先测试过再说。

3. 波特率设置不对应,还有流控。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个波形

网友:
我通过别的方法试过了,硬件没问题,波特率改过了,同样没用效果。
有没有在vxworks上调过串口通讯程序的,帮我看看吧~~~~~~~!

网友:
示波器抓波形,判断你的Vxworks平台的串口数据输出是否正确。

另外,你写的是Vxworks应用程序吧,驱动部分应该是做好的,所以你才可以调用printf函数。
如果你的平台驱动都没做好,那肯定不会有数据发送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认为是simpc的问题,在虚拟机上搭起平台后可以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