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ldr(nboot)不能超过4K的问题

楼主:
各位我现在做bootloader用的是ADS开发工具,现在已经做好了stepldr,开机就能自动动行,串口输出的提示了.但是接下了做eboot剩下的事,这时已经超出了4K的代码空间,下载到nandflash后是不能运行的.问题是我不想以后下载分别下载这两个文件到nandflash的绝对地址中去.请问各位有没有办法让它们生成一个文件(比如stepldr在文件的最开始的4k内,eboot放在另一个位置,让文件有空洞),让这个文件下载到block0开始的位置.这样就自动的下载了这两个文件.

网友A:
4K做eboot是不可能的
把两个文件合并起来一起烧进去咯

网友:
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做eboot是不可能的
把两个文件合并起来一起烧进去咯

请问是用什么工具能让两个文件合并在一起.我不想让文件追加起来生成一个文件,而是要让文件有空洞(因为我的nandflash的block为16K)

网友:
可以在stepldr的boot.bib里设置NK的长度为16K 这样stepldr.nb0就是16K了
然后用copy stepldr.nb0+eboot.nb0 new.nb0就可以了

网友:
是copy /B stepldr.nb0+eboot.nb0 new.n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