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分再问:初入Wince开发,模拟器相关问题

楼主:
昨天这个问题找了一个没有得到好的解决方法,今天希望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我是用VS2005,用C#来开发.
已经装好了: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 PC,ActiveSync 4.5,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我现在不知道VS2005的开发界面中,工具----->连接到设备中,(wince5.0平台)选用哪个模拟器?希望是选那种模拟器打开后,模拟器的桌面上显示windows ce,就是类似XP系统的那种.可给出的列表中根本就没有这种.

我另外下载的一个模拟器(Emulator for windows ce).能单独打开,可惜在VS2005里又不能与他相连.也不能加到已有的列表中.
怎么解决?期待解决.

网友:
VS2005没有用过,漂过...

网友:
VS2005建工程的时候可以选的什么平台,建好后也可以修改的,关联好后可以直接运行调试在模拟器上了
另外再装个设备仿真器管理器,在那里完全可以打开模拟器
说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我也问过两次,好像还真的没有一种方法说肯定成功的。
微软啊?

网友:
要完整解决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过有简单办法,就是用你下载的模拟器,里面应该有个nk.bin的文件,去替换vS2005列表中安装的模拟器的nk.bin文件,然后在仿真器选项中把外观去掉,选成视频,填上你需要的分辨率.以后打开Vs2005中列表里那个你替换过nk的模拟器,打开的就是你想要的模拟器了.

网友:
看来今天还是解决不了了....嗨,让人揪心的微软

网友:
我用过,,,你是不是项目没设置好?

到项目属性里,查查对应的平台

网友:
下一个Windows CE 5的SDK,安装以后,在VS里新建工程,就可以选择CE的模拟器了。

网友:
你去微软下载一个wince 5.0 standard sdk,安装就可以了。

需要新建项目选择该sdk。

网友:
谢谢.我先试下.一会再来

网友:
还是不行.我要是用C#来开发,不是用C++哦.还要我装EVC.
期待中

网友:
4楼的办法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