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5个记录的总时间是多少?谢谢!!

楼主(2008-10-08):
处理完5个记录的总时间是多少?谢谢!!
有5个记录A、B、C、D、E存放在某磁盘的某一磁道上,假定这个磁道划分为5块,每块存放一个记录,现在要顺序处理这5个记录,如果磁盘旋转速度为20ms转1周,处理程序每读出一个记录后花6ms进行处理。试问(1)处理完5个记录的总时间是多少?(2)为减少盘旋转的周数,应如何安排这5个记录,并计算优化分布处理这5个记录的总时间。
记录
时间
程序
如何

网友A:
好像磁头每次只能执行某一个操作,如果真是这样,读完一条记录后,必须等磁盘再转过来才能再读下一条,分5次读肯定是浪费时间的,就要一次读进来,所以就要顺序5条记录,并一次读进来。
如果分条读,则读A花20ms,处理A花6ms,然后再等14ms,每条记录至少40ms,5条就是200ms.
如果记录连续的,一次读进来,读花20ms,处理花30ms,共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