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个播放器(包括硬件和软件),请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一个播放器,大致功能如下

功能
1、通过VGA(主要接液晶电视)或者AV输出,能够顺畅播放realplay所支持的影视格式。
2、通过无线网络访问其他计算机的文件。

大致列了如下配置单:

硬件配置表
1、CPU主频400MHz 以上
2、64MBtyes SDRAM
3、64MBytes Nand-Flash
4、10M/100M自适应网卡
5、无线网卡54M(如果硬件不能自带,那么从USB口接入)
6、USB1.1 主机接口
7、USB1.1 设备接口
8、SD/MMC卡接口
9、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0、AV视频输出接口
11、VGA输出接口,支持1024×768以上分辨率
12、5V电源
13、串口,并口

软件配置表
1、uclinux 2.6
2、mediaplay/realplay
3、无线网卡驱动

硬件成本:1000圆以下

请问:
1、嵌入式CPU(例如ARM)要多少频率才能达到顺畅播放realplay所支持的影视格式?
2、嵌入式CPU推荐哪款?
3、一个人开发大约需要多长时间(业余时间)?
4、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5、如果有人可以合作开发也可以聊聊 churchill@zj.com

谢谢 !!!

网友:
哦,最好加个硬盘,当pc使了

网友A:
04年我们做PMP(PMC,国内叫MP4)时,就差网络了,其他都有,Real的,硬盘20G。
现在比那时更强,WiFi直接有,再加个网口就行了。
至少ARM9了,ucLinux不建议,还是Linux或者Winc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年我们做PMP(PMC,国内叫MP4)时,就差网络了,其他都有,Real的,硬盘20G。
现在比那时更强,WiFi直接有,再加个网口就行了。
至少ARM9了,ucLinux不建议,还是Linux或者Wince吧。

1、你指的PMP没有VGA口吧,要么就是从LCD转VGA,不过分辨率我要达到1024×768以上。
2、Linux或者Wince上有带RealPlay的软件吗?当然最好有类似暴风影音的播放器.
3、PC上的real格式的影片(DVD压制的,较高清的,分辨率一般都在800×600左右),在PC上播放一般需要1GHZ的CPU才能流畅播放,那么放到嵌入式的系统中,ARM9能顺利的运行吗?例如三星的2440

网友:
1. LCD转VGA接口有,提供给客户转到电视上看的,PAL制/NTSL制都可。不过不知道你说的分辨率是指哪边的?是指VGA输出吗?

2. RealPlay软件需要自己设计,调用REAL公司提供的相应库,不过效率实在不怎么样。REAL自己移植了PPC下的Player,不过同样是效率不怎么样。

3. 不要说Real格式,而是所有视频,只要是码率高,分辨率高的,对嵌入式系统都是很大的问题。不要用台式机的性能来要求嵌入式系统,台式机是有专门的显卡的,再差也是集成的。而且台式机PC都是支持浮点的,运算效果好。台式机CPU频率更是极高,现在甚至多核了。

你用现在的视频,放3年前的台式机,也未必能播放的顺利。

    三星的2440极度不适合做播放器。要选,建议:
1. 原Intel现Marvell的XScale系列,270就有wMMX指令(Intel的MMX指令移植在嵌入式上的,针对媒体播放的)。新的3xx系列中的310直接就带硬件解码加速器H.264 D1 4Mbps。

2. MIPS架构的CPU,像Fujitsu的CPU。不过这类会比较贵,一般$15至少。

3. 三星的新CPU 6400系列可以考虑,ARM11结构的,也是带解码加速的,不过刚出样品不久。

    还是那句话:不要以PC的性能来要求嵌入式,哪怕你肯砸钱,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嵌入式的专长。

网友:
都有,我的开发板上,这些软件都有  - -!就是一小电脑!

网友:
如果可以,大家一起搞起,我也想做个.

网友:
这个不是选哪个平台和用多少钱的问题。

看需求“要多少频率才能达到顺畅播放realplay所支持的影视格式”,RealPlay支持的影视格式好像几乎大概差不多是所有视频了。

即使选1GHz的嵌入式芯片(不要以为没有,早就有了),也无法达到要求。不信,你试试用现在的高清视频,放到P4 1.2GHz PC机上看看能不能顺畅播放。

网友:
想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想做普通的PMP(MP4),最快的是找相应的方案厂家,全套方案,可以直接生产的,不过一般没有太完善的技术资料了。
要研究技术资料,就得从平台开始研究了。有专门针对这个市场的CPU,也有通用CPU来做的,就看想做什么性能,什么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