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转换成keil问题!!

楼主:
今天把老周的中断向量实验用Keil实现了以下,结果出现以下问题!!
MAIN.C(39): error C25: syntax error near '__irq'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用interrupt代替

网友:
米用过KEIL写ARM啥的

KEIL有中断写法是一个:

无返回值,无参函数后interrupt + 中断号

网友:
大侠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
具体点行吗?

网友:
我使用的是IRQ中断,程序如下:
int main (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 管脚连接GPIO
        PINSEL1 = 0x00000001;                        /* 设置管脚连接,P0.16为EINT0                        */
        IO0DIR  = BEEP;                                /* 设置BEEP控制口为输出,其余输入。                */
        EXTMODE = 0x00;                                /* 设置EINT0为电平触发。                                */
                                                /* 极性寄存器使用默认值,0。                        */
        IO0SET = BEEP;

        IRQEnable();                                // 使能IRQ中断

        /* 打开EINT0中断(使用向量中断)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0x0e;        /* 分配外部中断0到向量中断0                                */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Eint0;/*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
        VICIntEnable   = 1 << 0x0e;                /* 使能EINT0中断                                                */

        while (1);                                                /* 等待中断                                                                */
        return (0);

}
问题是不知道ADS中的IRQEnable()函数在哪定义的?转到KEIL下该怎么变换??
上面的大侠能具体点嘛!!
小弟感谢非常1!!!

网友:
大侠们!!快来恢复呀!
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