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段代码的意思?

楼主:
这段代码是我老师给我的,是用keil uvision2软件纺写的 是bulkloop框架里的
void DA5384(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ydata;
unsigned int dataT;

//SCLK =PA0, DIN=PA1 CS =PA5
  OEA=0xFF;
  mydata=(unsigned int)((indata<<4)&0x0FF0); //MSB LSB OUTPUT
                                           //XX00 0000 0000 XXXX 0V Normal operation
                                           //XX00 1111 1111 XXXX VREF × (255/256) Normal operation
                                           //XX00 0000 0001 XXXX VREF × (1/256) Normal operation
                                           //XX00 1000 0000 XXXX VREF × (128/256) Normal operation
   PA5=0;
        for (i=0;i<16;i++)
        {
                PA0=0;
                  _nop_();
                _nop_();

                dataT=mydata;
                dataT=(dataT>>(15-i))&0x01;
                PA1=dataT;    //送到PA1口
        _nop_();
        _nop_();

                PA0=1;         //时钟
                _nop_();
                _nop_();

        }
        PA0=0;
        PA5=1;
}

void TD_Poll(void)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WORD count;
  //unsigned char temp;
  WORD i;
  if(!(EP2468STAT & bmEP2EMPTY))
  {

        count =  EP2BCH;
        count = (count << 8) + EP2BCL;

        // 循环将端点2中的数据取出,因为单片机指令慢,会影响测试速度
         for( i = 0x0000; i < count; i++ )
        {
           // setup to transfer EP2OUT buffer to EP6IN buffer using AUTOPOINTER(s)
if(EP2FIFOBUF==0x31)

DA5384(85);
if(EP2FIFOBUF==0x32)

DA5384(170);
if(EP2FIFOBUF==0x33)

DA5384(255);

        }

网友:
当设备空闲(IDLE)时,从EP2B 接口按H(高位字节)和L(地位字节)读取数据,并按照0x31/32/33不同的标志,调用DA5384()函数,从PA1口发送特定的数据,发送时是高位在先的。

网友:
其实就是DA输出

网友:
精度为8位DA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