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接耳机后扬声器静音的功能可以在声卡驱动在实现吗?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大致的流程是系统检测到有耳机插入时会发出通知,NOTIFY一下,这时调用SETMUTE的函数。

网友:
调用SETMUTE那不是都静音了? 耳机的声音会不会也没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好像是这样的,但这个功能的实现是否在驱动里我就不知道了。

我以前猜想应该是电路实现的,耳机接入后自动断开了扬声器的输出线路。不知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
驱动代码实现的,和线路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把线路做成这样,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