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非管理员权限下无法打开,createfile返回值为(0x0005)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无线网卡设备,在管理员权限下安装驱动,设备功能一切正常,在这个基础上,转换到非管理员权限下,使用应用程序打开设备,显示获得设备句柄失败。
API部分调用的CreateFile函数返回值为0x0005(ERROR_ACCESS_DENIED)。
请各位大侠给支个招吧,这两天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弄的焦头烂额了,迫在眉睫,本人在线等。非常感谢!!!

网友:
很正常,现在的Windows系统就是不允许非管理员身份的进程直接访问设备。

网友:
顶!应用层是直接打开不了的。

网友:
很简单

既然是自己做的驱动,是可以操作的,CreateFile 的时候使用 0 作为操作标志 不要使用任何 GENERIC_XXXX 标志,定义IO_CONTROL_CODE 的时候去掉权限,就OK了。enjoy

网友:
请问你找到方法解决了吗?

网友:
找到方法了吗?
先在管理员下提升权限,代码如下,我调试过了,肯定行的!

        BYTE aclBuffer[1024];
        PACL pacl=(PACL)&aclBuffer; //声明一个ACL,长度是1024
        BYTE sidBuffer[100];
        PSID psid=(PSID) &sidBuffer;  //声明一个SID,长度是100
        DWORD sidBufferSize = 100;
//        char domainBuffer[80];
        DWORD domainBufferSize = 80;
//        SID_NAME_USE snu;
        HANDLE file;
        UINT i = 0;
        SECURITY_DESCRIPTOR sd;  //声明一个SD   BYTE aclBuffer[1024];
        SECURITY_ATTRIBUTES sa;  //和文件有关的安全结构
        //初始化一个ACL
        //初始化一个SD
        HANDLE hAccessToken;
        PSID psidAdministrators;
        //当获得TOKEN句柄之后,我们还得获取这个TOKEN的分组信息:
        BYTE InfoBuffer[1024];
        DWORD dwInfoBufferSize;
        SID_IDENTIFIER_AUTHORITY siaNtAuthority = SECURITY_NT_AUTHORITY;

        //初始化一个SD
        InitializeSecurityDescriptor(&sd, SECURITY_DESCRIPTOR_REVISION);

        //初始化一个ACL
        InitializeAcl(pacl, 1024, ACL_REVISION);

        //查找一个用户hchen,并取该用户的SID
        OpenProcessToken(GetCurrentProcess(),TOKEN_QUERY,&hAccessToken);

        BOOL flag = GetTokenInformation(
                hAccessToken,
                TokenGroups,
                InfoBuffer,
                1024,
                &dwInfoBufferSize);

        AllocateAndInitializeSid(
                &siaNtAuthority,
                2,
                SECURITY_BUILTIN_DOMAIN_RID,
                DOMAIN_ALIAS_RID_ADMINS,
                0,0,0,0,0,0,
                &psidAdministrators);

        PTOKEN_GROUPS ptgGroups = (PTOKEN_GROUPS)InfoBuffer;

        InitializeSecurityDescriptor(&sd, SECURITY_DESCRIPTOR_REVISION);
        InitializeAcl(pacl, 1024, ACL_REVISION);
        for( i=0; iGroupCount; i++)
        {
        //        if(EqualSid(psidAdministrators, ptgGroups->Groups.Sid))
                {
                        //   此进程有管理权限
                        AddAccessAllowedAce(pacl, ACL_REVISION, GENERIC_ALL, ptgGroups->Groups.Sid);
        //                break;
                }
        }

        //设置该用户的Access-Allowed的ACE,其权限为“所有权限”
        AddAccessAllowedAce(pacl, ACL_REVISION, GENERIC_ALL, psid);

        //把ACL设置到SD中
        SetSecurityDescriptorDacl(&sd, TRUE, pacl, FALSE);

        //把SD放到文件安全结构SA中
        sa.nLength = sizeof(SECURITY_ATTRIBUTES);
        sa.bInheritHandle = FALSE;
        sa.lpSecurityDescriptor = &sd;

        HANDLE hDevUSB = NULL;
        hDevUSB = CreateFile(
                lpszFileName,//&guidHID_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QQ 99592177     fangyx@wellcom.cn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