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AT89C51SND1C-IL的最小系统的问题
powerding
powerding

网友A(2008-08-26):
关于AT89C51SND1C-IL的最小系统的问题
想做个AT89C51SND1C-IL的最小系统,我借鉴别人的图画了个PCB图,然后用感光板做了出来,把各个元件焊上后通过USB接口边上电脑,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就是装驱动,装好后没想到电脑提示“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我换了两台电脑,均出现同样提示,驱动是从ATMEL官网上下载的,应该没问题,很可能是我做的PCB板出了问题,我检查了各个电源引脚的电压,都很正常,各们大侠帮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
问题
台电脑
接口

网友B:
只要 D+ 上拉,
都会显示"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
具体什么问题, 一下也是说不清楚的。
1. 晶振,锁相环有无起振。
2. 供电,滤波
3. 芯片本省是否有问题.
4..........
http://shop34480016.taobao.com/

网友C:
除驱动以外,是否还需要其他固件。。

网友D:
还得多的是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E:
我测得晶振一端对地电压为3.27V,另一端对地电压为0.32V,这正常不?